[戴尔]
P2314ht开机闪一下就黑屏

楼主(2022-11-02):
DELL-P2314HT显示器开始只要关机不拔掉电源插座,开机闪一下就黑屏,如果不注意感觉不到闪一下。后来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试了一下,结果正常开机,后正常使用尽半年,后来又是开机闪一下黑屏,但是只要拔掉电源插座等待半天又能正常使用,现在开机正常使用的时间越来越短,现在只能正常使用3-4小时了。拆下外壳,想着是不是和温度有关,在开机后用热风枪加热电源板,感觉也没有加到温度很高,就发现OZ9998BDN哪里有冒烟了,测量旁边一个场效应管AOD2922短路了,由于没有配件,决定买一块电源板,换上新的电源板,故障还是一样,且不管等待多长时间,开机已经不会正常工作了,就闪一下黑屏,正常时候场效应管D极电压15V左右,G电压3V,故障时候D25V左右,G0V,OZ9998BDN故障时电压,1-0V,2-0.9V,3-0.07V,4-0V,5-3V,6-0V,7-0V,8-5V,9-26V,10-0V,11-0V,12-2.4V,13-0V,14-0V,15-0V,16-0V,灯条由于不知道工作电压,没有检查过,自己感觉应该是保护了,就是接下来要怎么做,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远程帮助修复给于报酬

网友:
这几天自己在摸索,新电源板换上后,经过多次测量判断,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于是拿出换下来的板子,换上AOD2922场效应管,测量周边元件,发现一个R100电阻已经开路,换上相同电阻,考虑到OZ9998BDN本身自带好多保护电路,所以没有更换,抱着试试看心情,通电开机,久违的画面出现了,再测量电压正常,开机使用一个晚上正常。个人感觉原来AOD2922已经不良,我开始给这个板子加热的时候,就直接导致管子短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网购的板子不要太相信,我还多次问过,是不是测试正常,

网友(2023-04-25):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先测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和灯条供电是否正常,这个是LED的要测下灯条供电有没有跳变吧,

网友:
灯管坏了换led套件

网友:
目测某个led灯珠不良,导致电压提升,建议改高LED反馈电压,试试,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灯条坏了吧,替换灯条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