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 2019 PGO 掉电

楼主(2022-11-02):
遇到一台奇葩的拯救者Y7000P ,版号 NM-C371,拔掉SOMS小电池,第一次开机 的话,可以正常进系统  怎么测试都是没有问题,重点来了  重启,或者关机再开的话进系统大概5到10秒就会掉电,进PE  或BIOS 的话   不会掉电,程序BIOS也刷过,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A:
说实话!Y7000系列掉电!除了EC和温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Y7000系列掉电!除了EC和温控问题

我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B:
兄弟能提供下显卡跟显存周围的高清照片么?谢谢

网友C:
感觉和 EC有关系。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 EC有关系。

进系统才掉,进IOS  PE 这些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目前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提供下显卡跟显存周围的高清照片么?谢谢

评论咋发图

网友:
这个是显卡和显存的图片

网友:
很可以啊 手机端不可以发图呃吗

网友:
奇葩的故障真多

网友:
独显虚焊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Y7000系列掉电!除了EC和温控问题

你是在劲哥那边上班吧

网友:
一样,我也没有修好过

网友:
发在评论区了

网友:
学习了 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南桥试试
南桥换过了

网友:
再换个ec,不行就换u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