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3-490键盘问题

楼主(2022-11-02):
有没有高手解决联想s3-490键盘问题,笔记本键盘插上刚开始键盘能用,一会儿整个键盘用不了,鼠标可以动,在键盘用不了的情况下关机关不完全,屏幕关机开关灯一直亮,风扇狂转,CPU温度还很高。有时候还会南屏。键盘取下来笔记本啥都好。我重做过系统,刷过资料,换过io,也换过键盘。看看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求赐教。

网友:
先看看键盘座有没有出现发霉、连锡的现象,如果没有?就刷BIOS程序看看?

网友:
BIOS刷过 还是不行 只要键盘不行CPU温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