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 定电流0.4之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1-02):
同行拿来台拯救者Y7000,上头贴的标是说死机、不开机,说是无线网卡上有锈迹。

既然是不开机,别人肯定就试过了能上电,肯定不会有大电流这一说了,咱拿过来拆机 断电池直接上可调看下电流吧,定电流0.4,裸板测所有供电阻值正常,测阻值时发现显卡供电芯片旁边有个电容明显坏掉了,直接扣掉他,周围的元件也有点进水的,洗过后再上电看电流定在0.28,量供电除VCCSA和核心供电以外的所有电压都有了,先刷了个BIOS,以前用过的肯定亮机好的,再测还是一个样,老实查CPU供电条件吧   先查VCCSA管家供电的  ,驱动芯片有5V供电,PWM开启信号来自PU2901,在查PU2901芯片条件的时候想到了这款机器的通病 (47脚检测电阻易坏),随便看看吧,按正常分压应该是1.2V多点  ,实测竟然没有电压

PR2908  1脚应该有的公共点也没有,断电量些电阻阻值用力大点,直接掉了

果断找个料板上的OK的换之,再把V20B+这边刮开焊好一脚,补好绿油,上电测试,电流直接越过0.28,上到0.9,三次重启后定在1.1左右,这个都不用量了,肯定核心和VCCSA都有了,再把之前看到的显存20V滤波电容补上,洗洗无线网卡,装机测试,功能正常。拯救者这款机器CPU供电芯片47脚检测电阻分压不对也会导致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黑屏  ,单用电池正常使用的情况。

 会员198199100鑫豆2026-4-23 11:47
 会员10839100鑫豆2026-4-19 17:56
 会员585955100鑫豆2026-4-19 10:45
 会员1112781100鑫豆2026-4-9 09:40
 会员199755100鑫豆2026-3-28 16:35

网友:
还是给腐蚀掉了

网友:
47脚的电压值不同,机器的故障也有区别。

网友:
一般都是灰尘多,泡沫或海绵压着,时间久了就受潮腐蚀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愿意分享的人不会差

网友:
核心和VCCSA都有了,再把之前看到的显存20V滤波电容补上,洗洗无线网卡,装机测试,功能正常。拯救者这款机器CPU供电芯片47脚检测电阻分压不对也会导致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黑屏  ,单用电池正常使用的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灰尘多,泡沫或海绵压着,时间久了就受潮腐蚀(47脚的电压值不同,机器的故障也有区别。)

网友:
有经验  原理吃的透 就能修好机器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好多台了,公共点上拉的2M电阻

网友:
这个是确定是通病了。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分压电阻确实容易坏

网友:
通病造福人类啊

网友:
泡沫或海绵压着,时间久了就受潮腐蚀

网友:
赶紧来一趟,给我修修吧,没钱用了

网友:
好爽啊      维修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公共点上拉的2M电阻,泡沫或海绵压着,时间久了就受潮腐蚀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这种分享的帖子必须要顶,往死里顶

网友:
谢谢分享 思路清晰

网友:
加分了,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通病维修,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
47脚是1.2v

网友:
拯救者的质量还是可以,很少烧CPU和显卡之类的

网友:
对的,一般灰尘多,泡沫或海绵压着,时间久了就受潮腐蚀,容易出问题

网友:
通病捡漏电阻

网友:
亲遇一台,插电会黑屏,指示灯亮

网友:
高手高手,自己查可费劲进了

网友:
公共点上拉的2M电阻,泡沫或海绵压着,时间久了就受潮腐蚀

网友(2022-12-18):
感谢分享,思路清晰

网友:
进液的没有规律可寻a

网友(2024-03-08):
受潮腐蚀

网友:
不错不错 思路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