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BIOS后不开机

楼主(2022-11-02):
前几天买了台pipo x8,是z3736f CPU的小主机
因为想试一下能不能运行64位系统,就下载了其他机器的64位BIOS,修改了一些参数之后刷进去
刷进去之后就没法开机了。电源灯亮一下就灭
之后用编程器刷原来的BIOS,刷进去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了。插电之后CPU会发热,但是电源灯不亮,按开机键也没反应,USB的供电也不出来

网友:
搞定了,是编程器软件的问题
asprogramer有bug,ch341a编程器似乎写不了1.8v的flash,可能不太兼容一般卖的这种黑色的
换用neoprogrammer,选黑色的ch341a,就行了

网友:
这编程器和玩具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