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315-53刷完BIOS键盘失灵

楼主(2022-11-02):
求助,ACER a315-53刷完BIOS键盘失灵,又刷了好几个BIOS也不好使,刷回原机BIOS也不行,在刷BIOS之前键盘是好使的,就是刷完BIOS就不好使了,有时键盘突然一个某个键子还好使了,但是非常不灵敏,有时还乱蹦,然后再刷一下BIOS就不乱蹦了,但是键盘还是不好使啊,求各位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刷BIOS连带EC BIOS也升级了,刷了机型不对的BIOS导致EC控制键盘的程序出错,之前修宏基板子有遇到过,可以尝试更换原板型号的刷好程序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刷BIOS连带EC BIOS也升级了,刷了机型不对的BIOS导致EC控制键盘的程序出错,之前修宏基板子有遇到过 ...

那我就买一个跟主板上的EC一个型号的刷好程序的EC换上就可以解决了,对吧,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