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维修小结(11月份维修记录帖)

楼主(2022-11-02):
日期:2022/11/2
板号:820-3455-A
送修原因:小板引起主板风扇狂转
维修过程:
a.测量U5800各个引脚阻值及电压:
pin1:505(4.7V)电压不正常
pin3:473(3.3V)正常
pin4:315(3.3V)正常
pin5:315(3.3V)正常
pin6:505(3.3V)正常

b.测量小板排线接口J9500的pin3阻值,无穷大,看来是断线
c.找到断线位置

d.使用漆包线进行飞线,修复

此帖仅作为维修记录帖。

网友:
日期:2022/11/2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无明显短路
b.通电后电流跑到100MA不动,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除CPU供电外,P1V05S0_VTT(L7630)也无电压
c.U7600的供电PP5V_S4RS3有5V正常,开启脚P1V05S0_EN有3.3V,P1V05_S0_VREF无电压
d.更换U7600芯片后,此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5
时间:14:21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
a.裸板电流能正常跑上去,但是很快就掉到200MA,同事说屏幕是灰屏
b.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正常
c.测量背光供电的升压二极管D7701,通电的一瞬间是30多V,然后慢慢往下掉
d.测量BKLT_PLT_RST_L为低电平,正常为3.3V
e.观察主板,发现接口J6100有腐蚀,更换后主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6
时间:13:49
板号:820-3435-A
送修原因:进系统后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维修过程:
a.测试时,发现在开机切换界面可以正常使用键盘和触摸板,进入系统后键盘和触摸板无反应
b.测量键盘接口,发现pin13,TPAD_SPI_INT_S4_WAKE_L_CONN阻值无穷大,追其来源
c.发现Q4800腐蚀掉件了,补了一个上去
d.装机测试,该板修复

网友:
苹果不好修啊

网友: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
知识浅薄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日期:2022/11/10
时间:11:51
板号:820-3023-A
送修原因:充电灯不亮
维修过程:
a.主板除了充电灯不亮,其他功能正常
b.查找SYS_ONEWIRE信号来源,发现J4700接口的pin脚直接是断了
c.料板上拆一个接口更换上去
d.装机测试,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11
时间:10:18
板号:820-3462-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后电流跳变很奇怪,一下子1A,一下子200MA
b.在L6995测量PP3V42_G3H电压有3.3V,正常
c.在F7040测量PPBUS_G3H电压,13V-12V-9V跳变,充电芯片U7000发烫严重
d.更换U7000后,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12
时间:9:44
板号:820-2936-B
送修原因:开机掉电
维修过程:
a.通电电流跑到660MA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拔掉内存条一样(此处判断不是BIOS问题)
b.掉电后一瞬间测量PPBUS_G3H电压,只剩下3.8V
c.论坛“yuchao454875”发过个案例《巧断MacBook A1278开机反复掉电故障》,一模一样的故障,为CHGR_CSO_N信号的电阻R7052不正常导致。
d.测量主板R7052阻值,为37Ω,正常应该为0Ω,料板上找了个0Ω电阻更换上去
e.通电测试,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13
时间:13:44
板号:820-3437-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电流在0-40Ma跳变
b.断电测量主板各大电感阻值,L7520(PP5V_S4RS3)短路接地
c.接可调电源烧机,找出是C4696短路了,更换掉
d.再次通电,电流跑到100Ma不动,测量发现PP5V_S0电压为0V
e.U8080的2脚P5VS0_EN有3.3V,直接更换U8080
f.通电测试上电电流恢复正常,该板修复。

参考:《15款Air 进液 维修 820-00165-A
PM_SLP_S5_L产生了:PP3V3_S4、PP5V_S4RS3、PP5V_S3_RTUSB_A_F、PP3V3_S3、PP1V8_S3、
PP1V2_S3
PM_SLP_S3_L产生了:PP1V5_S0、PP5V_S0、PP3V3_S0、PP1V05_S0

网友:
日期:2022/11/13
时间:18:02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
a.通电看电流,电流跑到290MA不动
b.测量PLT_RESET_L有3.2V
c.直接刷BIOS
d.再次通电,电流上到600MA,然后600-700-600-500跳变
e.装机测试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16
时间:17:37
板号:820-3787-A
送修原因:没声音
维修过程:
a.进系统测试发现可以调整音量大小,但是没有声音输出
b.通电测量AUD_LO3_L_N、AUD_LO3_L_P、AUD_LO2_L_N、AUD_LO2_L_P这一排电感都没电压(正常2.2V)
c.断电测量电感阻值,发现L6421两端阻值异常,1脚是510,2脚是7,看来2脚那端是有问题了。2脚相连的只有C6424,拆掉后阻值依旧是7,判断是板层有短路。
d.在C6424的1脚,L6421的2脚用绿油绝缘,然后用漆包线直接飞线
e.装机测试声音恢复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18
时间:14:23
板号:820-3209-A
送修原因:充不进电
维修过程:
a.进系统可以识别到电池,但是充不进去电
b.测量时发现,裸板时PPVBAT_G3H_CONN无电压(正常情况下有8V以上)
c.继续测量,发现CHGR_RST_L电压为0V,原来是R7000腐蚀了,将其更换
d.装机测试,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21
时间:10:02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
a.通电后,接外置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正常切换,说明已经跑码,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b.测量发现无PP3V3_S0SW_LCD(如果该电压不正常,背光供电也会不正常?)
c.U8300的1脚EDP_PANEL_PWR无开启
d.在L8304测量PP3V3_S0SW_LCD的阻值时,发现L8304虚焊了,重新焊好
e.焊好之后重新上电,背光供电正常,PP3V3_S0SW_LCD也正常
f.装机测试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全是干货,照着搬砖

网友:
高手在民间,感谢分享

网友:
日期:2022/11/24
时间:10:00
板号:820-3214-A
送修原因:充电灯不亮
维修过程:
a.测试时发现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b.参考820-3455-A小板的图纸,SYS_ONEWIRE信号有3.4V
c.对比好的小板,发现ADAPTER_SENSE_UF_L只有2.9V,正常的有3V以上
d.测量ADAPTER_SENSE_UF_IN_R转换成ADAPTER_SENSE_UF_IN的电阻的阻值为220Ω,正常为22Ω,将其更换
e.ADAPTER_SENSE_UF_L信号电压恢复成3V
f.装机测试正常,该小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25
时间:16:36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风扇大声
维修过程:
a.目测风扇接口有些许腐蚀,直接更换了风扇接口,换完后故障依旧
b.接上风扇,测量风扇接口J6000的FAN_RT_PWM的电压只有0.2V左右
c.更换了一个新的风扇后,风扇转速恢复正常
d.拆下风扇,观察风扇排线,发现引脚腐蚀断线,飞线后修复

网友:
多谢分享。楼主修苹果本还挺有经验的啊

网友:
日期:2022/11/26
时间:13:45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测试,电流只有20MA
b.测量PM_RSMRST_L无电压,上拉电阻R8133的另一端PP3V3_SUS有3.3V
c.更换U8130后电流跑490MA不动
d.准备刷个BIOS先,发现BIOS芯片好像有些虚焊,重新加焊BIOS芯片
e.再次通电,电流恢复正常,已经正常跑码,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28
时间:13:57
板号:820-3209-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电流20MA,测量F7040(PPBUS_G3H)为8.4V正常,L6995(PP3V42_G3H)为3.4V正常
b.测量PM_RSMRST_L(R7933的第2脚)为0V,而PP3V3_SUS(R7933的第1脚)有3.3V
c.有PP3V3_SUS的时候,PM_RSMRST_L却没电压,一般直接换U7930就好
d.更换U7930后,再次通电,电流跑上去
e.装机测试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28
时间:16:10
板号:820-4924-A
送修原因:插耳机声音播放正常,不插耳机没声音,键盘声音快捷键时提示禁止符号
维修过程:
a.目测耳机接口附近、声卡附近无明显腐蚀和掉件
b.直接更换声卡芯片U6201
c.更换完后测量一下HDA_RST_L信号,为1.5V正常
d.装机测试,外放声音恢复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30
时间:13:58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FN键功能不正常
维修过程:
a.更换系统测试,症状依旧
b.更换键盘,症状依旧
c.测量主板键盘接口阻值和电压均正常
d.更换触摸板后,故障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1/30
时间:15:47
板号:820-4924-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充电灯绿色,电流为20MA
b.测量主板电压,PM_SLP_S5_L和PM_SLP_S4_L控制产生的电压均已正常产生(参考鑫智造上的A1502时序图)
c.PM_SLP_S3_L控制产生的电压(S0电压)均没有产生,测量PM_SLP_S3_L有3.3V。
d.S0电压受控于U8180的第4脚PM_SLP_S3_BUF_L,此时该信号电压为0V,而测量U8180的第1、2、5脚均有3.3V
e.直接更换U8180后,U8180的第4脚PM_SLP_S3_BUF_L电压恢复为3.3V,电流也跑上去了
f.装机测试,该板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