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B450主板是不是不上U不出1.8,1.05等待机的呀?感谢。

楼主(2022-11-02):
还有,有没有大佬手上有某被屏蔽牌子B450图纸?论坛之前有,被和谐了。感谢。

网友:
可以出,需要资料下方有联系

网友:
目前上不上u待机都不出。不上u的状态,可以触发,u供电,显存也有。

网友:
肯定是电压转换问题

网友:
这个厂家的电路,有的能找到,可以看图分析一下

网友:
不上U是能出1.8,1.05等待机电压的。

网友A:
是7b89 ver1.1吗?留个邮箱,也许有,要找下。

网友:
谁有b450时序,赠这个板子原理图加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7b89 ver1.1吗?留个邮箱,也许有,要找下。

是的,7b89,3225878970@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7b89 ver1.1吗?留个邮箱,也许有,要找下。

是的,感谢感谢,三二二五八七八九七零@扣扣.com

网友:
cpu 坏了吧,被拉低了

网友:
修到过同样型号同样故障的板子,主板背面有组电路,有惊喜

网友:
不上也能出

网友:
鑫智造有这个图,你搜板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感谢感谢,三二二五八七八九七零@扣扣.com

已发,不知道你收没收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7b89 ver1.1吗?留个邮箱,也许有,要找下。

7b89   点位也给发个吧  657265523@qq.com

网友:
南桥没有电压,怎么给io发信号呢?怎么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7b89   点位也给发个吧  657265523@qq.com

没有点位,只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发,不知道你收没收到。

收到了,谢谢你。

网友(2023-02-10):
能触发就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