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脑不开机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2-11-02):
神舟K610D3 i5
待机状态下自己关机后就挂了
然后看帖子拆了主板下来,看到一个芯片被击穿了,另外还有一颗电容掉了出来,不知道怎么搞,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网上买了一颗芯片回来,怕换上还会有其他问题,就发个帖子看看,希望大佬们解惑,我啥工具都没有,第一次拆机,不知道能不能搞好,纯小白

网友:
大佬们,出来冒泡咯

网友A:
小白就放弃吧,,这个要测试后级有没有短路,一般电源芯片也要一起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就放弃吧,,这个要测试后级有没有短路,一般电源芯片也要一起换的

碰碰运气,万一换了芯片就好了呢

网友B:
啥工具没有你准备咋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工具没有你准备咋换

去维修店借个烙铁拆芯片下来更换就可以了吧

网友D:
看图是CPU供电的mos管,大家猜一猜烧坏的是上管还是下管

网友E:
cpu供电,估计把cpu带走了,不怕损失一块cpu的话就试试

网友F:
我这有风枪 芯片卖 楼主要不

网友G:
CPU也带走了,神州的机器,4个管子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是CPU供电的mos管,大家猜一猜烧坏的是上管还是下管

上下都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这有风枪 芯片卖 楼主要不

怎么卖呀,我小白,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CPU也带走了,神州的机器,4个管子都要换

哪四个管子呀?正反加起来的4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估计把cpu带走了,不怕损失一块cpu的话就试试

怎么测CPU有没有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四个管子呀?正反加起来的4个嘛?

就是正反面4个,通病

网友:
万一换上去后面还有短裤,一通电,cpu本来没坏的直接击穿,那就乐了

网友H:
拿把钳子,用力一扣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拿把钳子,用力一扣就下来了

抠下来也要工具焊回去呀

网友:
碰运气吧.也许U保住了,那就成功修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怎么卖呀,我小白,不懂

小白 啊 买回去你会用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去维修店借个烙铁拆芯片下来更换就可以了吧

这个得用风枪,烙铁怼不下来。并且就算你怼下来了你也不知道这是N管还是P管,即便你换对了供电芯片你也没有,就算你有供电芯片你也不一定能焊好,就算焊好了你也不知道后级有没有短路。搞不好还得再搭一个CPU,还是老老实实找维修师傅吧。

网友J:
好贴帮顶!这问题似曾相识……

网友:
过了保修?

网友K: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已经报费了,要是自己的还好,别人的这样乱搞真是不应该

网友L:
不说别的,图片拍的 比别人强多了

网友M:
加油!为你的执着点赞,努力干吧!胜利总会和我们见面的。

网友N:
基本U挂了,很多是这样,只能试试。

网友O:
舍不得花钱也不能这样啊。便宜的就是最贵的。

网友P:
实践出真理,不修怎么知道要交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实践出真理,不修怎么知道要交学费!

是啊,碰碰运气吧

网友:
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过程,你不尝试就永远不会,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白 啊 买回去你会用不

不怎么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个得用风枪,烙铁怼不下来。并且就算你怼下来了你也不知道这是N管还是P管,即便你换对了供电芯片你也没有,就算你有供电芯片你也不一定能焊好,就算焊好了你也不知道后级有没有短路。搞不好还得再搭一个CPU,还是老老实实找维修师傅吧。

不怕,搞不好直接卖掉了,还可以搞个几十回来,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贴帮顶!这问题似曾相识……

这类问题很多,我都是看了帖子才自己动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已经报费了,要是自己的还好,别人的这样乱搞真是不应该

自己的电脑,不怎么用了,折腾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说别的,图片拍的 比别人强多了

哈哈哈哈,不拍清楚点,怕大佬们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油!为你的执着点赞,努力干吧!胜利总会和我们见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基本U挂了,很多是这样,只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舍不得花钱也不能这样啊。便宜的就是最贵的。

有道理,花钱也不是很贵,主要是看了帖子后想自己动手

网友Q:
独显是啥型号,几G显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Q:
独显是啥型号,几G显存

        NVIDIA GeForce 940M   2G

网友Q:
引用 网友C:
NVIDIA GeForce 940M   2G

看你主板图,显存被阉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你主板图,显存被阉割了

问题不大,之前也是用来看看电影听听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怕,搞不好直接卖掉了,还可以搞个几十回来,不亏,

你买一套风枪,加上杂七杂八的工具和芯片没个小1K都下不来,血亏

网友:
CPU供电一套一起换

网友:
哦豁  U挂了

网友:
很大几率带走了cpu

网友R:
有奖竞猜开始啦,是上管还是下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奖竞猜开始啦,是上管还是下管呢

上下管一起

网友:
U供电烧了,悠着点,当心U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