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90 待机条件有哪些?

楼主(2022-11-02):
最近修到Z490主板挺多的    不上电   ,不发出SLP_S3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想问下大家Z490芯片组 待机条件有哪些?       3XX芯片组有10个待机条件    +Z490     VCCPRIM_1P8

还有什么信号?

网友:
VCCDSW_1P05

网友:
我在维修B360M Mortar遇到不触发,通过重新刷写bios程度,以及更换bios芯片解决不触发问题

网友A:
大致就是这些吧
VCCTRC
SRTCRST
RTCRST
RTCX1 RTCX2
DSW_pwrok
VCCDSW_3P3
VCCPRM_3P3
VCCPRIM_1P05
VCCRIM_1P8
RSMR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致就是这些吧
VCCTRC
SRTCRST

这些信号   我的主板   都正常!          给你加了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信号   我的主板   都正常!          给你加了5分

网友C:
之前修过一个是32.768晶振不良的。还修过一个是epsi总线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过一个是32.768晶振不良的。还修过一个是epsi总线电阻有问题的。

给你加3分     ESPI   我还没查!

网友:
还没维修到

网友:
哎呀,小白看不懂好高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