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4Pro,待机一直跳,不触发,求 IT81201E资料

楼主(2022-11-02):
接手一台小新14Pro,今年七月份的机器,进水机,无图纸
拆机清理干净,上电测试,不过保护隔离,BQ25710的1、2、3脚无电压,
判断断线,直接飞线,保护隔离正常,但待机0--0.01不停跳变,
测量发现待机芯片RT6585的开启脚0--3.3跳变,指向EC  IT81201E
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任何资料,问了卖芯片的也没有,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怎么搞下去  ?
奉上高清图片

网友:
把键盘接口旁边那个贴纸撕开  EC在那里下面。

网友A:
IT8227  还是IT8226才是EC  在贴纸的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227  还是IT8226才是EC  在贴纸的下面

IT8227这个吗 ?待机的开启信号是到这个,还是到IT81201E呢 ?

网友:
IT8227这个吗 ?待机的开启信号是到这个,还是到IT81201E呢 ?

网友(2023-01-06):
有个同机型的不读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