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服了,客户上个月刚换的键盘型号是华硕W519L,现在又坏了

楼主(2022-11-02):
真服了,客户上个月刚换的键盘华硕W519L的键盘,一部分按键有按不起来了,拆开发现有干掉了的水迹,客户说正常使用就不行了!

上次用烙铁烫上去的,都躺平了,很多位置都没法没法再焊接了,大家有没有更好安装键盘的方法吗,让按键使用是下陷,保持好的打字手感?

网友:
有水迹要拍照,以免人家不认账

网友:
热熔胶粘

网友:
上小螺丝。

网友:
有合适合这种键盘的螺丝吗?

我只知道换苹果笔记本键盘有配得有

网友:
热熔胶没用过,热熔胶干的很慢,我买的胶枪,一粘一大坨胶,固定不住

网友A:
换C壳吧

网友: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C壳吧

换C壳成本高了,收她180,没有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利润了

,所以 必须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网友:
继续烫 多费点心思

网友C:
首先热熔胶肯定不行,没劲,不牢固,你去找一个报废的c壳,你原来的塑料柱子不是都平了嘛,直接用尖头烙铁从报废的c壳上粘塑料,往上焊,就行!

网友:
用铬铁烫一下,再用手机胶700.没有返修

网友:
固定好后,能烫的地方烫一下,没有办法烫的地方,用AB胶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修手机有那个粘屏幕的ab胶,跟哥俩好有点区别,或者热熔胶往孔位哪里少打点不用粘,之后用烙铁往眼里捅

网友:
持续几年这么换了,反正是没有人找我返修

网友:
有一种点胶

网友:
拆废机箱的塑料,用烙铁熔化粘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热熔胶肯定不行,没劲,不牢固,你去找一个报废的c壳,你原来的塑料柱子不是都平了嘛,直接用尖头烙铁 ...

这个方法我用过,坏键盘的塑料也行。

网友:
就是用热熔胶,你要装的好看,键盘又凸的更起的话,用热熔胶,我是每一个点滴一点热熔胶,然后又大拇指按下去,效果很好....

网友:
换个C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壳成本高了,收她180,没有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利润了,所以 必须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简单啊,让客户去淘宝上买c壳,然后自己收150块钱人工费,我都是这样干的,又赚钱又不用负责质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热熔胶肯定不行,没劲,不牢固,你去找一个报废的c壳,你原来的塑料柱子不是都平了嘛,直接用尖头烙铁从报废的c壳上粘塑料,往上焊,就行!

是的,我也试过换的键盘装时候没试装上发现有问题

网友:
上UV胶,买点好点的UV胶,上胶灯一照就固化了,快又稳。

网友(2024-04-25):
贴好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