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D3V 开机无限重启

楼主(2022-11-02):
主板可正常触发 大概几秒后断电重启循环,检测供电发现VCCSA电路故障 电压为0v 正常应该是1.05v
查图发现DCR1 13.7k分压电阻一端2.5V另一端无电压0v ,接着拆下来测量是有阻值的,最后换一个电阻后可以测出1.05V 正常点亮,重启几次后又发现故障重现,检测发现又是这个分压电阻另一端无电压 ,拆出来测量是有阻值。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这个分压电阻怎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这个分压,典型

网友:
这个 分压,也是个重点,13.7K,好特殊的电阻,爱你受不了。

网友:
上下两个电阻和滤波用的贴片电容都换掉,还要故障重现的,查一下vccsa_en的来源,有没有三极管相连。

网友A:
最后是修好了吗?也是更换DCR1 13.7K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修好了吗?也是更换DCR1 13.7K好的吗?

更换了13.7K 能开机,待机半小时左右就会自动重启 故障重现。上下两个分压和电容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了13.7K 能开机,待机半小时左右就会自动重启 故障重现。上下两个分压和电容已经更换过了

刷过BIOS没有,刷一个。

网友:
刷过BIOS后故障依旧的话检测下IO的124脚和125脚电压

网友:
收藏,以后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