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7ti 越级6700hq升级7700hq后进度条死机

楼主(2022-11-02):
机子收回来的,gtx1060 6代的cpu,原来就1.5a死电流,经验不用看cpu挂逼,这种机器修过几台,由于没有6700存货就换了7700上去,用原bios不亮机,刷了神舟一台一样主板的机器开机正常显示,bios也能让到7700hq,但是不能进系统或pe会卡住,对比过主板跟神舟那款机配置一模一样,板号都一样,但是南桥芯片组不同,是sr30w。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想买cpu,那位大哥知道什么问题吗?cpu百分百好的,不用怀疑。目前猜测到的是南桥原机是sr2c4应该是hm170,但由于我升级了7代u,是不是南桥原因?cpu微码也研究过没用,有大神支招吗?修不修好没所谓,只是做个研究

网友:
卡这里还是CPU原因   修过好多供电坏 修好卡这里换U就好

网友:
还是换一个六代的试一下吧  不兼容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不进系统或者进系统死机蓝屏什么的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个sr30w桥试下

网友:
不折腾了,换了6代I7已经好了

网友:
CPU供电那边加几个330UF

网友:
理论上,能支持,BIOS中加入CPU的微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