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为 板号:DAH98UMB8B0

楼主(2022-11-03):
11代 CPU华为的原机备份32MB BIOS

网友:
下来试试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3-04-15):
请假一下,这个是BIOS芯片吗?还有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A(2023-09-16):
这个大家有测试过没有。我这边测试不装硬盘可以显示,装上硬盘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控制,屏幕黑屏。  不知道是个例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家有测试过没有。我这边测试不装硬盘可以显示,装上硬盘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控制,屏幕黑屏。  不知道是 ...

一样,不能装硬盘,装硬盘开机不显,

网友(2025-05-19):
此bios貌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