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Y7000 2020

楼主(2022-11-03):
NM-C921REV1.0NM-C921REV1.0NM-C921REV1.0NM-C921REV1.0

网友A(2023-02-17):
BIOS可以亮机,但开机慢。有点不亮的朋友可以下载测试是否是BIOS问题。我修的机器是不认键盘,所有按键都失灵,刷了BIOS也没用,拆L23连到U口那里也不认,考虑换个键盘逻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可以亮机,但开机慢。有点不亮的朋友可以下载测试是否是BIOS问题。我修的机器是不认键盘,所有按键都失 ...

不更换原机me开机肯定慢

网友:
BIOS可以亮机,但开机确实慢

网友(2024-07-03):
测试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