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 R2.2 跑码反复重启

楼主(2022-11-03):
GA-H81M-S1  R2.2上电触发后反复重启,插诊断卡到4F掉电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A:
把1.05v改到1.2v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1.05v改到1.2v就可以了

改到1.2,好了 ~大神让我拜下先
为什么这样,可以透露一二吗 ?

网友:
小白没看懂,是哪个1.05改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到1.2,好了 ~大神让我拜下先
为什么这样,可以透露一二吗 ?

可以告诉我们该了哪里吗?怎么改法?

网友C:
把哪个1.05v改到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哪个1.05v改到1.2v

桥供电改358旁边的电阻

网友:
h81的主板 内存供电好像是atx3.3上拉直接开启
那个s3信号是关机时候用来即时关闭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改358旁边的电阻

今天碰到了这样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明天试下,谢谢!

网友:
看你说买了五年的示波器,没用过十次,你的文章我就没信心再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