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大小写灯亮 不显示

楼主(2022-11-03):
联想Y7000 大小写灯不亮 不显示  换屏 换显卡不行

网友:
外接有没

网友:
拔掉屏线外接看看

网友:
我也出过这个问题:fengnu:

网友A:
一坨锡把8 9脚相连就好了  前提是 U9好的 F3好的 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坨锡把8 9脚相连就好了  前提是 U9好的 F3好的 屏好的

修到过吗  兄弟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