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主板开机按下机箱键,自动重启好几次后才开机

楼主(2022-11-03):
故障原因,已有故障是1.CPU针脚歪  2.主板CMOS纽扣底座旁缺了1个RB的原件,请问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这个要检测,不检测谁也说不好

网友:
2的可能性大。针脚歪了一根半根的影响不大。

网友:
可以拔掉电池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针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