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亿储480G固态硬盘无法分区和格式化

楼主(2022-11-03):
手里有一块亿储的固态硬盘,问题现象是:
用DG分区:删除原来的分区,只要一保存就又回到原来的分区,根本无法重新分区;
执行格式化,也没有法格式化,并且格式化也在出错的
无论分区格式均没有法,但是可以向硬盘中拷贝文件。
这个硬盘的主控是YS9082HC
闪存是2CTA2
下载有YS9082HC的主控量产软件,量产软件检测不到该固态硬盘,无法开卡。
下面是这个固态硬盘的相关图片:

网友:
要短接的吧

网友:
第一步就是短ROM两个接,然后再USB接口插到电脑上的,

网友:
电脑能认480G固态硬盘,就是开卡量产软件中检测不到480G固态硬盘的

网友:
YS9082HC的量产软件我用了四个:
一个是YS9082HC B17,
二个是YS9082HC N18 K1
三个是YS9082HC N18 K2
四个是YS9082HC N28
都不得行的,第一步就是短接ROM,然后插到电脑上,

网友:
各位迅维网的高手们,你们哪位同仁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有能识别固态硬盘的量产软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重新开卡就可以了,只要如何操作网上很多,多试试几个软件

网友:
估计短接位置不对吧

网友:
短接的这个位置,咱个不对嘛,标的ROM

网友:
是重新开卡呀,兄弟,

网友:
不打开卡软件,电脑能检测到480G固态硬盘,

网友:
第一步,选短接ROM两脚 ,然后再把硬盘通过USB插到电脑上,打开开卡软件,开卡软件始终检测不到硬盘的

网友:
先检查供电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别折腾了   杂牌的固态 一般人 很难量产
颗粒   型号都找不到  打磨过的

网友:
可以向硬盘里拷贝文件,但是格不了,那它以后就是块移动硬盘

网友:
短接后接入电脑, 需要在工具上搜索设备

网友:
文件已经装满了,咱个当移动硬盘哟,删除和格式化都无效的

网友:
短接后,量产工具就是搜不到硬盘的

网友:
会不会是摔过虚焊了

网友:
固态开卡有些主控是要专用USB转接小板的

网友:
换个转接板试试

网友A:
换个转接板试试,再把移动硬盘的USB数据线换一换试试
laoliangv1930
这个也有可能,遇到过,自己做的usb数据线或者那种普通廉价的数据线都不行,数据线平常传输数据充电皆可,最后用了魅族17p原装数据线才可以
详情

网友:
用转接USB的,开卡工具选N18的,识别到颗粒和id设置好参数开卡就行了

网友:
用的什么转接板连接的电脑呢,有的开卡得用asmedia的芯片,有的得用Realtek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转接板试试,再把移动硬盘的USB数据线换一换试试
这个也有可能,遇到过,自己做的usb数据线或者那种普通廉价的数据线都不行,数据线平常传输数据充电皆可,最后用了魅族17p原装数据线才可以

网友:
这个需要转接板,U口开卡

网友:
楼主量产工具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
还是开卡软件不对 或者芯片本身是打磨过的

网友(2022-12-06):
我有一个同样的硬盘,同样的问题,只是闪存是PF657-25ar1930的,也没解决。求指点。。。。

网友(2023-02-12):
开卡的意义在于什么?坏了在修?重新买块很香的了。只有数据恢复才有意义。

网友(2023-04-14):
拆颗粒来修U盘o(* ̄︶ ̄*)o

网友:
重新开卡是出路

网友(2023-06-12):
用转接板了没 估计是直接接电脑上想开卡

网友(2023-07-12):
楼主开好了吗?

网友(2023-10-09):
开卡软件不对 去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