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换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11-03):
客户XSMAX不显来维修,原屏碎了,以为是屏的问题,换屏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新屏花屏,换了两个都一样。找其他测试屏,有些一样无显示,只有一张触摸跳屏的可以正常显示,打触摸座阻值都正常。把客户碎屏接到其他机子上正常显示,说明客户原屏正常。如果是触摸座的问题,哪个脚位接触不良会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
分层探测了

网友:
对着图纸打一下塑胶座对地值,对地值都正常就测下电压。修机不能偷懒

网友(2023-01-17):
这明显是显示有问题,打打显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