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外接12V短路

楼主(2022-11-03):
显卡外接供电短路(中间针脚正常),不插供电提示插供电,插了不能开机。MOS管拆完还是短路,还有救吗?

网友A:
有救啊,很好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救啊,很好解决这种问题

大概是哪里坏了,还有几个电容也有短路的,拆下来是好的,但是主板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哪里坏了,还有几个电容也有短路的,拆下来是好的,但是主板是短路的。

挨个测吧,这玩意没有大概

网友:
保险烧了吧,后级短路了,烧机吧

网友:
上电烧机大法

网友:
这种对地无穷大的 十有八九都是供电芯片坏了,电容电阻阻止异常导致的

网友:
烧个鸡看看是不是核心短路了?

网友:
去弄一个维修电源电压可以调到0.6的那种

网友:
核心大短路的概率大,这种一般是独显供电插反了把卡烧了。

网友:
把电感撬开测,或者拆电容。

网友C:
可调电源0.6v  正极接短路点  负极接地
看电流1-2a左右  摸核心 发烫拿锤子  其他地方烫 拆掉 还短路就继续  不短了就是拆下来的

网友:
可以把电容都拆下来试试的

网友D:
显卡插口有卡口,也能接错啊,霸王硬上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插口有卡口,也能接错啊,霸王硬上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0.6v  正极接短路点  负极接地
看电流1-2a左右  摸核心 发烫拿锤子  其他地方烫 拆掉 还短路就继续  不短了就是拆下来的

都不发烫咋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0.6v  正极接短路点  负极接地
看电流1-2a左右  摸核心 发烫拿锤子  其他地方烫 拆掉 还短路就继续 ...

供电管都拆了还是12V短路,不是核心,是供电端。

网友(2022-12-03):
引用 网友E:
供电管都拆了还是12V短路,不是核心,是供电端。

修好了吗?

网友:
烧机看看,最有可能的是小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