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g 版号:la-b702p

楼主(2022-11-03):
故障描述:客户游戏挂机忘记关机了,开了一天,然后再开机屏幕就一闪一闪的了,屏幕不亮,一直闪,电流就是0.75左右到1.32来回跳,论坛里有人讲刷BIOS刷好的,看了一下还挺多的,这个机器怎么刷都不行,我把ec也刷了也还不行,(提示一下,刷完ec要把电池拆了才能上电,一开始不知道,刷了两遍都不上电,后来把纽扣电池拆了就好了)。一开始想着也是显卡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加焊显卡,我是把显卡的两个电感撬起来了,还是不行,电压都有,就是cpu1.7v左右有点偏高了感觉,目前没有更好的思路了,求大神支援一二,附上BIOS,还有ec的

LA-B702P

LA-B702P KB9022Q EC BIOS.BIN

网友A:
宏基笔记本屏供电电压部分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笔记本屏供电电压部分坏的也比较多

感觉这个和屏幕供电没有关系的,从上电的情况来看就是像一直反复的重启,没有到亮机的地步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cpu坏掉了,有一个现象误导我了,就是我没有刷BIOS的时候把电池拆了,放了一下电,然后点亮了一次,之后就不亮了,然后再怎么折腾就是不亮的,我一直以为cpu是好的,实在找不到问题了,然后就把自己一模一样 的机器拆了,把他的cpu换了上去现象是一样的,闪屏来回跳,我把自己的cpu换到客户的主板上就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