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70TI 打驱动黑屏

楼主(2022-11-03):
七彩虹GTX1070TI 打不上驱动,或打上驱动立马黑屏,是求助贴,大家帮我分析下。

这个是用10系MAST 3.67测试的

网友:
有报错就换掉它呀

网友A:
第三通道显存有问题,我的760用mats测,出来2个通道有问题的,刷了个BIOS把那2个显存屏蔽掉就可以正常打驱动,也不黑屏了。

网友:
都这么明了还要怎么指导?换C0呀

网友:
顺时针第3颗,换了就好了

网友:
加焊m3位置的显存还是不行就换m3的显存

网友:
单贴还是双贴?

网友:
加焊m3位置显存不行就换一个显存

网友:
本小白建议重焊报错显存试试

网友:
看一下是这个在报错的样子

网友:
顺时针数第三个显存拆了,重新直球

网友:
换一个会好点不?

网友:
这结果都出来了 那不就简单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全新的显存上去....

网友:
装不上驱动基本就是核心虚焊,你可以试试换了那个显存

网友:
换显存试试吧,机率大

网友:
你把测试命令贴出来,这种33的报错,很多是误报

网友:
是用U盘板跑的还是硬盘版跑的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通道显存有问题,我的760用mats测,出来2个通道有问题的,刷了个BIOS把那2个显存屏蔽掉就可以正常打驱动,也不黑屏了。

怎么在BIOS里屏蔽某一个显存啊

网友B:
最怕打驱动黑屏,mats全pass,mods报错818的,大家这种的怎么修

网友:
大家都叫换个   那就换个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怕打驱动黑屏,mats全pass,mods报错818的,大家这种的怎么修

显存电压稍微提升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