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第7脚电压在12V、13V之间跳变,8脚无5V维修

楼主(2022-11-03):
一个48V**车充电器无输出,测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300V正常,3842第7脚电压在12V、13V之间跳变,8脚无5V基准电压。重点检查启动电阻、7脚电容;6脚到开关管G极电阻;开关管S极到地电阻;3842芯片本身。

测量启动电阻R7(4颗224贴片电阻,两两并联)阻值正常。
更换7脚的电容C6(50V 47uF)故障依旧。拆掉3842芯片,7脚电压16V恢复正常,更换新的3842芯片故障依旧,可以排除3842芯片本身损坏的可能。
6脚输出信号经过R5到达开关管G极驱动开关管,参考电路图R5阻值15Ω,板上电阻色环为棕、绿、黑,但实测却达到了7.6KΩ,更换为15Ω电阻。
开关管S极到地的电阻R1,电路图中是2个1Ω电阻并联(0.5Ω),本电路板上是4颗2R0贴片电阻并联,在板测量电阻值偏大且不稳定,全部拆下并逐个测量,三个阻值无穷大,一个达到135KΩ。手头没有合适的贴片元件,正好板子上有几个预留孔位,就找了一颗0.22Ω的电阻焊接在黄框所标的孔上。左边两个黄圈处的孔位均可,我找的电阻个头比较大所以焊接在了下面那个孔。上电测试,充电器指示灯亮起,测量输出电压55V,故障排除。

网友:
场管s到地,一般0.33的多,0.22也有,关键是s极到3842的反馈电阻相当重要,在上面吃过亏。

网友:
一般是启动电阻或者二极管损坏的多

网友:
这经验收到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3842是最精典的电路设计了。

网友(2022-12-05):
个人对这电路图不太明白,副绕阻给3842持续供电怎能接到MOS管的G极上,我所见到的图纸都在7脚上,谁能解惑

网友:
这图纸应该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