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G1AF27C白屏有显示

楼主(2022-11-03):
显示器屏幕型号如下图,白屏图像正常显示,无任何竖条横条。拆开发现边板i7814hs炸管,更换后依然炸管,这个ic找不到资料,现在不清楚从哪里开始排查~求大佬支招:huaxin:~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6869-1-1.html看下我刚发的帖子和你这个问题差不多,你的边板上应该还有短路没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6869-1-1.html看下我刚发的帖子和你这个问题差不多,你的边板上应该还有短路没查出来

电容测起来没有短路的,难道要查查发烫的?

网友:
已修复,原机ic型号应该是i7824hs,更换后修复

网友B(2023-05-20):
这个是三星的屏,版号S270HP07V01_HF,应该是通病

网友:
屏幕问题难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三星的屏,版号S270HP07V01_HF,应该是通病

已修复 更换i7824hs

网友:
已修复 更换i7824h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修复 更换i7824hs

为什么我更换了没有用,芯片超级发烫,跑线路发现一个模组对地,退机保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更换了没有用,芯片超级发烫,跑线路发现一个模组对地,退机保平安

估计买到假芯片了 我买了三次

网友(2023-07-08):
该不会屏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