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13por花屏维修

楼主(2022-11-04):
板号,NM-C581 这款机器花屏内存颗粒是通病
这个主板低温锡,高温容易虚焊,时间久了容易花屏,重植一般能好

网友A:
这款没有 灌胶吗?

网友:
下次遇到了可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些灌胶的都不想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没有 灌胶吗?

有,需要撬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灌胶的都不想弄

没办法,只能撬黑胶

网友:
修这个该怎么收费?

网友:
遇到可以试下了,这个也是经验啊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  通病应该有待考证吧

网友C:
一搞就得搞8个吧?万一爆一个不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搞就得搞8个吧?万一爆一个不白干了

直接全部干,8个

网友:
这个要花点时间了。

网友D:
反正我是不敢用锡浆植球了,每次都把芯片搞掉点,还是珠子好用

网友:
没碰过,谢谢楼主大公无私的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是不敢用锡浆植球了,每次都把芯片搞掉点,还是珠子好用

我植锡浆也是不均,有大有小,还是珠子好用。

网友:
换这个不是信手拈来吗?怎么评论区那么多人觉得厉害

网友:
拆和装都是用风枪吗

网友:
我有个这个机子 不定时死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分享的内容值得学习,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是不敢用锡浆植球了,每次都把芯片搞掉点,还是珠子好用

显存那么大,用锡珠爽,EC和CD以及TP芯片用锡浆很爽

网友:
还是珠子好用。

网友:
请问黑胶是怎么处理干净的,我弄联想的老容易爆。

网友:
感谢分享 正好遇到。听楼主一席话,胜读9年书

网友:
内存温度很高?

网友:
兄弟 最关键的花屏图片你不放一个上来

网友:
显存颗粒植锡浆还是一个一个正好点,我刚开始直接整好几个,很不容易成功,一个一个还好点

网友(2023-02-09):
这机器 交换主板便宜 修不划算

网友:
黑胶 板子薄 应该分享一下这种方法

网友:
这个是机器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