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海康摄像头能否通过短接主板上某个地方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2-11-04):
有个芯片丝印为 VS16,不知道是不是BIOS
3-7-8 三个脚为3.3v, 1脚接地
尝试过开机短接二十秒7-8脚到地,没有作用

网友A:
海康的主板上面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后门,大华上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主板上面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后门,大华上面有

这就很难受,项目机改密码要申请就难搞。

网友:
这样安全,但也不方便

网友:
图处左侧dpsw1是不是复位的,一般项目机海康是有专用复位按钮的!

网友(2022-12-07):
海康的为了安全没有复位按钮,你直接上电脑修改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主板上面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后门,大华上面有

工程机,要申请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