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花屏维修经验

楼主(2022-11-04):
最近连续修了二台Y7000P花屏版号都是C221的  9代搭配1660TI或者2060的 一台Y7000 2019的  1650显卡配置 Y7000P两台显卡感叹号  Y7000 2019花屏  根据维修经验 显卡感叹号判断是供电复位 还是 核心问题 可以在BIOS关闭核心切换 只用独显  我目前碰到这种 基本上打开重启 电脑要么花屏 要么大小写灯亮屏幕不亮 那就是 显卡或者显存故障  不用在去查供电了 目前碰到一个问题 只有打开核显才可以用MATS测试 打开独显不可以 命令没用  所以碰到2020的 没有传统启动模式和核显 根本测不了 华硕 HP也测不了 是我的软件落伍了吗  谁有好的版本 支持UEFI和独显模式测试的

网友:
谁有好的版本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目前还没有

网友:
上学习网站  Blibli搜索查查看

网友A:
只用独显启动,,供电问题是什么现象,你没有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用独显启动,,供电问题是什么现象,你没有说?

会不显示 试验过 但是没碰到  拆了独显供电芯片的供电5V 集显一样正常  独显不显示 大小写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显示 试验过 但是没碰到  拆了独显供电芯片的供电5V 集显一样正常  独显不显示 大小写灯亮

【显卡测试程序Mats制作及使用教程,垃圾佬必备-哔哩哔哩】 https://b23.tv/9uMEvg2 最高3090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可仅扩展我们的思路,少走弯路提高维修效率,

受教。

网友:
显卡感叹号这种头疼,我用月饼老师放出的MATS测出的结果根本不靠谱,不晓得命令另有学问还是这软件更适合台式机显卡

网友:
感谢分享!只用独显启动,,供电问题是什么现象,
会不显示 试验过 但是没碰到  拆了独显供电芯片的供电5V 集显一样正常  独显不显示 大小写灯亮

网友:
是换了还是重植

网友:
显存不也打黑胶了吗,拆了显卡 显存不爆锡的吗。

网友C:
拆了显卡 显存不爆锡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了显卡 显存不爆锡的吗

大卡会 小卡保护好不会  显存重做了 用MATS测就可以了啊  这个测拯救者还是很好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卡会 小卡保护好不会  显存重做了 用MATS测就可以了啊  这个测拯救者还是很好测的

一般爆锡爆几个显存?显存都拆重做?换显卡还得做显存 难搞

网友D:
我修过几台 ,一台1060 重做显存好了,有些重做核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几台 ,一台1060 重做显存好了,有些重做核心好了

大卡 很耐搞 很少坏  1050TI就换核心了  修过几个都是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不好 很容易返修

网友E:
这段话是如果花屏就是显卡的问题  屏幕不亮的话是显存的意思吗( 只用独显  我目前碰到这种 基本上打开重启 电脑要么花屏 要么大小写灯亮屏幕不亮   那就是 显卡或者显存故障)

网友:
测试PASS了一般就等收钱 了

网友:
软件我有

网友:
显卡感叹号说明显卡有问题

网友:
独显供电芯片供电问题很少坏

网友F:
换显卡核心的成本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段话是如果花屏就是显卡的问题  屏幕不亮的话是显存的意思吗( 只用独显  我目前碰到这种 基本上打开重启 ...

没开机判断是供电还是显卡或者显存引起的感叹号 只需要打开独显就可以了  Y7000P这款  而且这款坏的多  1660和2060配置  打开独显都会花屏   这就是显存或者显卡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显卡核心的成本客户能接受吗?

现在Y7000P的机器 二手都4000了  显卡2060才600

网友:
建议把标点打上,否则看起来很累。

网友:
上学习网站  Blibli搜索查查看....

网友:
这种认真得帖子  必须加分

网友(2023-03-13):
老板你是用多少温度拆下来的

网友:
不管怎么弄我在笔记本上都没用起  台式机倒是得行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