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8手机不充电求解

楼主(2022-11-04):
(无正文)

网友:
是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
这是啥玩意啊

网友:
带程序不啊

网友A:
你框起来的是集成电感组,8代里面有逻辑码片,换完会导致白苹果重启。电感组里面有充电电感,发烫应该不是电感损坏,检查下外围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框起来的是集成电感组,8代里面有逻辑码片,换完会导致白苹果重启。电感组里面有充电电感,发烫应该不是 ...

00000感谢啊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那个点好像本来就是地线

网友:
刷个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