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屏幕坏了,然后外接显示器能进win但是macos卡在桌面进不去怎么办?

楼主(2022-11-04):
大佬们求助,楼主的是17年macbook13寸,前几天突然屏幕坏了,然后外接显示器能进win但是macos卡在桌面进不去怎么办?

网友:
跪求帮助试过了command +r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被默认成扩展屏了。

网友:
这个其实是主屏幕有密码,需要输密码才能点的动,不然点鼠标没有用只有一个光标,不能操作,你能盲打密码进去就可以解开然后调屏幕成复制,就可以了。现在是拓展状态,主屏幕显示还是在电脑的显示屏,所以才会看起来是卡在这里进不去

网友:
底壳打开  把屏线拔掉   在外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