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 版号X450CC REV;2.0 故障触发电流0.23不上电

楼主(2022-11-04):
华硕X450C  版号X450CC  REV;2.0  故障触发电流0.23不上电,CPU供电没有,一直在找CPU供电问题,CPU供电IC是RT8885A测量发现其他条件都满足就28脚EN脚P_CPU_VRON_PWR无电压,经PSL8010转换ALL_SYSTEM_PWRGD直达EC。能正常触发也能强关说明EC没问题。ALL_SYSTEM_PWRGD通向R5809的一端,另一端是3.3V,直连R5809强拉3.3V试试。通电触发商店0.8然后死活不跑码了,再测量主板电压,CPU供电是出来了。但PL8301无1.5V,这是内存供电电杆。内存供电IC在背面PU8300,测量发现PR8318的一端P_1V5_VIN_S无供电,正常应该是19V的在点位图上看到它应该和PJP8301是想通的,测量他俩断线,问题找到了,飞一根线,裸板通电上电到1.0,内存供电1.5V出来了。装屏触发还是不亮机,电流卡在1.07卡在内存这边,。。我去。。。还有问题。板子上有个板载内存,难道板载内存挂了,买了个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刷上,插上内存亮机。维修结束。。。。。。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发出来有需要的拿去

网友:
你的主板的问题,主要就是内存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