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1106换定影组件后出现问题

楼主(2022-11-04):
hp1106换定影组件后打出来粘粉…像加热不够…是组件不好么

网友:
乱七八糟的像是上下辊打滑了,你可以中途断电看下从鼓出来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定影确保没问题吗,看起来像定影问题

网友:
好像定影膜质量也不好。//

网友A:
加热不够一抹就掉

网友:
定影膜质量不是很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不够一抹就掉

好像是这么回事…一抹就掉墨…

网友:
定影温度不够,可以垫纸,定影硅脂不好,或者定影硅脂用的太多,定影膜质量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定影膜,用好的硅脂

网友:
应该还是定影问题

网友:
加热温度不到……

网友(2023-01-05):
是不是你没安装好膜,在差膜也不至于吧。

网友:
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

网友(2023-03-17):
检查压力棍,或者膜的问题

网友:
组件能换就换了,一般都是加热灯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