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VM520U用电池时不时掉电

楼主(2022-11-04):
    华硕VM520U用电池时不时掉电,板号:X540UP,华硕很多机型都是用这款主板,比如,FL8000U等,记忆中这款机子修到最多的就是,电源接口旁边5V电容腐蚀短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PU背面加个O欧电阻或者保险,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太闲了,实在没事干,这台机子同行拿来,说用电源没事,用电池开机使用的时候,时不时掉电,特别是用手轻轻拍几下 摇几下就断电了,我也测试了一下,正如他说的,拍几下就掉电了,再开也是可以开机的,留下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充电那个接触点,很多笔记本都有,H6001位置,看了一眼,那个铜片发黑,螺丝也是有点松,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他清灰层的时候没装紧,自己刮了几下,上了点锡,刮平了,把螺丝拧紧,怎么拍它 怎么摇它都没事。。。。问题解决,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ASUS好多机器不装那个螺丝,电池不能用。

网友(2023-01-21):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2024-11-18):
X540UP

X540UP.fz

网友:
细节太容易忽视了,这个提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