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 136NW 提示纸盘中缺纸

楼主(2022-11-04):
复印提示纸盘中缺纸   打印提示错误  M1-5012  纸也是刚好的    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查查传感器呀

网友:
你不是用户吧

网友:
有可能是哟!:

网友:
后传感器小板问题

网友A:
修过,搓纸轮旁边那个传感器有问题,这个机型的这个传感器容易出问题,拆的话从底部拆下来

网友:
我遇到过老三星是驱动问题这款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搓纸轮旁边那个传感器有问题,这个机型的这个传感器容易出问题,拆的话从底部拆下来

谢谢  就是 纸盒传感器问题  换了就行了

网友:
和三星机器一样秀

网友(2022-12-04):
这种小问题了,要是换了传感器还没的解决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