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3V DDR3

楼主(2022-11-04):
技嘉GA-B150M-D3V DDR3,一通电就掉电,有时放一晚,第二天,能亮机几秒,之后就开机掉电,感觉是掉电是缺电压,找个电路图,对B150时序不是很懂,找到似电压的时序图。VCCSA VCCIO都有,但一秒就掉电 ,很麻烦,查来查去,VCCST_VCCPLL 这人电压有点不正常。打到该电压出处。VCC1_0_PCH 电压正常。DFQ1 1脚受DFQ2控制,量到电压不稳,原来是8.2K电阻腐蚀了,板也刮开 ,换个电阻 补锡。终于电压正常了。可以跑

网友:
黑色硅脂?活久见

网友:
把点位图共享一下

网友:
小元件损坏 ,不太好找

网友:
这板太奇葩了吧  四代内核有m.2接口还用三代内存

网友:
DFQ1 1脚受DFQ2控制,量到电压不稳,原来是8.2K电阻腐蚀了,板也刮开 ,换个电阻 补锡。终于电压正常了。

网友:
下载分,怎么增加????????????????

网友:
为什么这么牛逼
这个情况用示波器测
应该可以秒
这种管子测量电压的时候
是必定测量项目

网友:
收藏,以后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