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W144 版号18744-1 TB没图纸点位,求助有个位置断线

楼主(2022-11-04):
惠普TPN-W144  版号18744-1    是个二修机,TB没图纸点位,求助有个位置断线不知道通到哪,求助这个位置的高清图

网友:
貌似缺件了。

网友:
求这个位置的高清图

网友:
有个集显的

网友(2022-12-04):
刚好修好

网友(2023-01-09):
w我的也是这个烧了

网友:
我的这里短路了,不知道是啥信号?

网友(2023-08-22):
我的也是烧这里

网友A:
我也也烧这里,连个点对地短路。烧EC KB9028G 已经短路应该是通病
客户自己换电池后就成了这样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A:
我也也烧这里,连个点对地短路。烧EC KB9028G 已经短路应该是通病
客户自己换电池后就成了这样

我的也是烧这个 这二极管直连行不。 电容短了 EC必坏对吧

网友(2024-06-04):
EC在哪里,那个是啊

网友:
这通病没人解决吗?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拆了KB9028G还是电容俩端短路

网友(2024-07-31):
这块阻值正常是多少有人能说一下么

网友:
原来是通病我今天遇到一台一样的烧的位置一模一样,我还以为是客户插什么接口插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