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发科mtk6753的杂牌平板刷黑屏了,是不是只能扔垃圾堆了?

楼主(2022-11-04):
图二是之前还能开机时候拍的,后来应该是刷了别的包导致黑屏。目前黑屏按三个键开机可以连上联发科的刷机工具SP_Flash_Tool,也能刷进去别的包,但是没有原厂的包,也没有备份,尝试刷了很多基带相同的固件依旧黑屏,在扔掉之前,我想最后再问一下还能抢救吗?

网友A:
楼主 节哀!这种东西一般少碰   资料太难了  几乎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节哀!这种东西一般少碰   资料太难了  几乎不可能

我就是好奇这种奇葩最开始的系统是怎么弄出来的,又为什么网上找不到。

网友:
不同屏幕的参数不一样
理论上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包
要是找不到类似屏幕的包,你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一个包了。很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像什么随身WiFi、智能音箱,都有人做出来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