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 gtx660求助!!!

楼主(2022-11-04):
zotac gtx660一张,使用转接板驱动测试烤机3d一切正常。插主板插槽不出供电,核心显存都没有电,主控ncp5395g,Vcc,Vccp,EN,Vmon全部正常,12v3.3v5v全部正常,就是不出供电,请教各位仁师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不出供电

网友A:
可能 是芯片坏了
haidao2077
什么芯片坏?什么原理呢?金手指除了12v和3v的以外,全部屏蔽,也是同样现象。在转接板上可上电,插主板不出供电,检流芯片各个引脚检测也都正常的,搞不明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 是芯片坏了
什么芯片坏?什么原理呢?金手指除了12v和3v的以外,全部屏蔽,也是同样现象。在转接板上可上电,插主板不出供电,检流芯片各个引脚检测也都正常的,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