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 R2.0

楼主(2022-11-04):
ASUS H81M-D 开机不跑码,有cpu电压1.7V ,内存电压正常。量桥电压也正常,由于H81板出电压不多,于是一个个找,终于找到VCCIO,这是由CPU出的一个电压,由于电电阻断路,所以不跑码,换一个成功修复

网友:
真仔细,这么小的故障都能找到

网友:
great! you are best

网友:
你确定这电阻是关联VCC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