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解决surface pro 4键盘无法使用无法识别。非通病。

楼主(2022-11-04):
    本人去年年底在迅维远程班陆陆续续学些了1个月,经验尚浅,维修走弯路勿喷。          某天接了一台surface pro 4换电池,电池换好后不开机,无3V5V,通病,EC烧了,换EC.发现muc还有短路,换好mcu开机,屏幕又无触摸,分离换触摸,装机测试,没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一周后客户说回家接键盘,发现键盘无法使用,重装系统也没用,让客户送过来。进恢复模式、PE,键盘都不能用。于是想到通病,换6脚芯片。芯片编号7301。换好后键盘还是无法使用。查遍论坛也没个确切答案。好多换完还是不好用,7301 1脚没输出。我这个也是,于是测量4脚开启信号也没有,开启信号是mcu-u3105发出的,联想到之前换过ec和mcu,于是吹下来重新植锡,吹上去,还是不行。完全无头绪。    之后老老实实测量键盘接触点的阻值是否有短路,查到背面U7405第八脚阻值才80.于是换掉U7405,如下图。

    顺路查了下周围没有短路,于是装机。测了下键盘接触点。对照图如下。

    1脚不接键盘是3.3v,2脚是0V。接上键盘之后1脚,2脚均变为1.8V.    这下总该好用了吧。想多了。还是不行。继续测。

    测阻值,测D-阻值才170,明显不对。

    D-连接U7504,拿掉之后阻值回复成500多。装机测试。键盘FN灯亮了,背光灯亮。大小写灯还是不亮。无头绪。
    想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测。D+D-阻值一个700,一个500,有点不正常,再看点位图,和D-相连的还有U7404,昨天只把U7504换掉,看了一眼U7404.

    有没有可能U7404把D-拉低了?果断吹掉。测板阻值D+D-都是700,测芯片却是700、500.换掉。吹上。
    再测,大小写灯亮了!进系统测试键盘触摸板终于都正常使用了。只是吹模板感觉卡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写这篇帖子,希望帮到大家在换6脚芯片通病之后还是键盘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多一点思路,测一测背面接触点阻值,测一测相关电路有没有短路,不是非要纠结6脚管,EC、MCU什么的。 最后附上键盘接触点电压。

网友:
忘了标注 接键盘之后d+口电压3v 也就是1.8 1.8 0 3 0 5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难修的东西都修好了

网友A:
后面的都是人为故障吧  不过可以搞好也是不错

网友:
太专业哦了

网友:
支持 点赞 多发点

网友:
好久没有静下心来维修了

网友:
有点位和图纸的还好搞一点
surface键盘问题的都退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都是人为故障吧  不过可以搞好也是不错

只是提供一点思路和经验:kuqi:

网友B:
自己记录的pro4键盘底部阻值,当时修的时候差点没把我搞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记录的pro4键盘底部阻值,当时修的时候差点没把我搞死

你不早点分享:kuqi:

网友(2023-04-14):
感觉楼主写的经验有点让人疑惑,因为U7404本来就是留空的,何来更换U7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