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13 pro max换完面容ID组件后听筒无声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04):
拆开发现13 pro max听筒是没有排线链接主板的,他是靠什么和主板连接的。是听筒位置摆放不正确导致的吗?
iPhone

网友:
里面有个大师会千里传音

网友:
听筒是通过触点向下连接到上天线排线上的,检查上天线排线有没有折伤。或者上天线主板的接口座傍边有没有碰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