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希沃MT21疑难杂症一列!

楼主(2022-11-05):
修MT21疑难杂症一列!故障为CPU无供电,测所有条件正常,当测到南桥供电时候明显不对。图二为异常波形,图一为正常负载波形。
   原理:主板设计时候为了省电,在待机状态下南桥供电为低功耗,工作后为高功率供电模式。这张主板开机以后南桥却依然处于低功耗模式,拆开南桥散热器发现南桥被人偷换了!更换南桥故障修复。目测这个客户有几张都是被人偷换南桥,而且处理得非常到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分享的内容不错,学习啦谢谢分享!

网友:
不至于偷换,可能是换了不合适的南桥,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就放弃了

网友:
这就是经验!我每天修最少10张希沃,一看原始故障就知道这南桥肯定是被换了。原始故障肯定不是南桥坏!

网友A:
为啥要偷换南桥呢,可以这机器之前修过而且修好了,这次是坏了来你这修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偷换南桥呢,可以这机器之前修过而且修好了,这次是坏了来你这修罢了

几张动过南桥的都是南桥坏,没动过的南桥就是好的!你和我说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B:
都是修复后再次损坏的板子吧,MT系列机子今年开始也修了不少,发现很多保内换的板都是修过的

网友:
这就叫李逵打李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修复后再次损坏的板子吧,MT系列机子今年开始也修了不少,发现很多保内换的板都是修过的

相信别人的技术 判断!我是希沃工程师,东莞的那个叼毛!

网友:
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堂堂希沃官方工程师,我是李鬼?

网友C:
没接到过,至于想偷换概念不可能换一个能亮机的桥?,直接可以贴一个短路的哦,

网友D:
希沃是干啥的。

网友:
感觉换南桥工程量太大,是我就不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接到过,至于想偷换概念不可能换一个能亮机的桥?,直接可以贴一个短路的哦,

怎么可能亮机,这是我修好以后的亮机

网友E:
啥叫偷换     当你诋毁别人的时候 实际上你自己掉价更厉害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更换了南桥   你也不想想为什么会更换 作为维修人无须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啥叫偷换     当你诋毁别人的时候 实际上你自己掉价更厉害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更换了南桥   你也不 ...

又来这装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又来这装逼了!

说话积点口德  咱俩认识吗? 又或者说我在论坛碍你事了 我5年来就发了一个帖子 也挨不着你事吧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 换原件这种事哪有无缘无故就偷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话积点口德  咱俩认识吗? 又或者说我在论坛碍你事了 我5年来就发了一个帖子 也挨不着你事吧     大家 ...

我既然说偷换肯定是有证据,而且这是朋友的板子,又不是客户的!一共几十张板子,被动过桥的桥都是不良,没动的都是好的!进来评论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但说话客气点,否则别人也不会对你客气!修希沃老子就是第一,咋了?不服?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MT21的主板带有开机键吗?还是需要外接一块开关板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沃是干啥的。

多媒体一体机,一般是用于学校教学用的。现在市场上有希沃、鸿合、SCT等等。感觉还是希沃质量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