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笔记本 花屏

楼主(2022-11-05):
  用电池的时候跑鲁大师,花屏   有时候 还蓝屏死机     用电源一切正常,有没有哪位老师可以指点下呀

网友A:
泡一下分   看看显卡CPU什么的正不正常

网友B:
看看显卡供电,还有就是把独立显卡禁用再跑下看,区分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C:
跑一下分看看显卡过不过  再测一下显存有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一下分   看看显卡CPU什么的正不正常

把适配器插起跑鲁大师 跑显卡那些  跑分都正常 但是单独用电池就要 花屏 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一下分看看显卡过不过  再测一下显存有没有报错

把适配器插起,一切跑分啥都正常,就是单独用电池  跑鲁大师那些跑分,就要花屏 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显卡供电,还有就是把独立显卡禁用再跑下看,区分集显还是独显

独显禁用了,单独用电池跑鲁大师,还是要花屏死机

网友:
换电池在去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