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E5430 CPU少一路供电

楼主(2022-11-05):
DELL E5430
主板板号:QXW00 LA-7901P Rev:1.0(A00)
问题是: CPU少一路供电 ,PL704为0V。
现在已经更换PQ708、PQ710、PQ711,更换后问题依旧;
更换PU700芯片,更换后问题仍未改变;
更换CPU,更换后问题依然;
遇到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点评):
对的,这组供电需要跑码正常后才出来,它都出来了,机器就显示了。应该还是卡在前面的时序

网友:
集显供电跑码后才有

网友:
谢谢指点,受教啦,我再查查集显供电。

网友:
对的,这组供电需要跑码正常后才出来,它都出来了,机器就显示了。应该还是卡在前面的时序

网友:
下面的BIOS、电路图、点位图是联想T410S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