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改诱骗器

楼主(2022-11-05):
    一块华为的板子。故障现象是C口掉点,不能充电,现改诱骗器,这个设计不是太清楚,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一下,诱骗器正极应该接1号标记处把,2号标记处是充电芯片,由于电池是可以开机的,自己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接错会烧,请教下各位大哥,这机器没有图纸点位

网友A:
掉点接接口19V稳压管就可以了,接检流电阻前端也可以,我都接过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点接接口19V稳压管就可以了,接检流电阻前端也可以,我都接过没问题的

前端我试过了,不行,这板子估计只能接公共点

网友B:
这是有图纸和料板才敢这样飞的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端我试过了,不行,这板子估计只能接公共点

不能接公共点,接靠前一点的第一个隔离管电压来源的那个保险,刚打错了在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接公共点,接靠前一点的第一个隔离管电压来源的那个保险,刚打错了在修机

我标的1号位,不就是隔离管保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标的1号位,不就是隔离管保险吗

接上试了没有

网友:
现在已经解决,经证实,我一开始发帖的思路是正确的,就是1号标记处保险就是隔离管保险,以后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飞,此款机器有两个C口,另外一个呢只能使用鼠标键盘,并不能充放电,插电是没有反应的,现已经一切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解决了,看楼下

网友:
c口掉点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有图纸和料板才敢这样飞的把

用Type C测试公头找出接口的定义就行。

网友:
这款c口是两排线的,而且在里面,我估计做手机的人也飞不了,c口一放上去,两排线都看不见的

网友C:
手上也有个小米的 诱骗器没位置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也有个小米的 诱骗器没位置放

剪板、客户同意就飞出来

网友:
优秀啊 ,这的改了

网友:
优秀下次也试一试

网友:
改过两台没有问题  有个管子需要断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压不能飞在公共端,现在的机器公共端的电压和适配器的电压不一样,,应该正极接在充电的上管D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