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2-11-05):
有一台功放,第一次插电正常
第二次插电烧保险
隔一会上个保险插电又正常
在插又烧了
检测了一遍没什么问题,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大哥,都烧保险了怎么可能没问题。是你没查出来而已。

网友:
烧保险,直接换保险就通电,没炸机炸到你耳鸣刘已经很好了。

网友:
肯定有短路喽,你没查出来而已。

网友:
原因可能是由于电子元件泄漏

网友:
烧保险查前级,一般都是前级短路了

网友:
最新进展,确定功放没问题,是维修台空开的问题 功放2000W,上3A的保险直接烧,上5A的保险直接跳闸。
维修台空开10A的,换大一点的就没问题了。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