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660 打驱动黑屏、死机

楼主(2022-11-05):
修一张网驰GTX1660 6G 显卡

客户描述会花屏、  在我这里测试 是可以显示, 但打驱动就黑屏、死机!

整理下思路, 准备开修!
先用专业测试软件,扫描显存, 扫描结果显示 显存正常!
初步怀疑,核心问题(核心虚焊)

先加焊核心试试看、 加焊完上机测试, 问题依旧。
此时怀疑是显存周围电阻导致此故障、 接下来测量电阻阻值、 这是发现  有两个电阻阻值 跟其它显存周围电阻阻值不同(图中已标注) 换掉此处电阻、 再一次上机测试……

开机…   OK    进系统可以显示、   完美修复 !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如涛涛江水,连绵不断

网友:
我需要先学习一下怎么使用测试软件

网友(2023-02-21):
有时候很难怀疑到电阻,一般没有磕伤坏的几率不大,记得之前有张卡打驱动花屏,跑测试没有错误,就怀疑核心问题了,加焊不行更换完核心故障一样,后来对着料板每个电阻测量才发现有个电阻坏了,就一个小小的电阻问题,花了一天时间。

网友(2023-04-17):
原来最麻烦的故障,往往出现在最简单的原件上。

网友:
电阻问题不好查啊

网友:
一样的型号一样的问题,就是搞不好,楼主说的电阻测试正常,此处电压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