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4E360HL/Xf黑屏不显示

楼主(2022-11-05):
三星LS24E360HL/Xf黑屏不显示:刚开始坏的时候沿着边缘有一个大圆圈,有哪位大神提供修理策略,怎么从后面拆开?
黑屏

网友:
一般都是卡扣。。。

网友:
拆后盖 不是边框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灰屏吧 背光亮的, 可能是屏 测屏供电

网友:
好多黑屏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