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240G固态硬盘,2258XT量产不成功

楼主(2022-11-05):
杂牌240G固态硬盘,2258XT,闪迪块SDINBDA4-128G,不知如何找匹配的软件,求助下大家

网友:
看颗粒上的丝印,没啥大用,应该看颗粒的id

网友:
多插拔几次,多试试。

网友:
找闪存ID   然后查到对应的闪存型号   选对再试一下

网友:
还是得看ID吧

网友:
颗粒是手机存储EMMC,要用专用固件,一般开不成功。

网友:
软件找到了,谢谢大家,推荐网址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